对PROTEL99熟悉的进来帮帮忙

楼主(2006-10-25):
有个问题,我在绘制原理图的时候建立了一个工程,现在需要把工程里的各个原理图的元件编号,元件编号不能重复。我该怎么做呢?
举个例说明,我有一个工程main.prj,里面有1.sch和2.sch。
按照一般的方法,先在1.sch里使用自动编号,一个元件U?->U1;再在2.sch里使用自动编号,又一个元件U?->U1。但我希望2.sch的元件能从U2开始编,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2006-11-27):
好像没有这种做法!!!

网友:
我也觉得好象不行

网友:
没听过可以这样做的。自己慢慢改吧

网友:
耐心点
漫漫改

网友:
没见过这种用法!

网友(2007-01-03):
这个可以实现,在tools菜单里面有一个规则设置的。你再找找。我上次就做过了。

网友:
你先随便设一个元件为U1,那”自动编“不就从U2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