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耦的电容的数量应该如何确定

楼主(2006-10-25):
一个ic周围需要很多的去耦电容,大小有电压确定?去耦的电容的数量应该如何确定?
请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
to LZ

个人观点:
去藕的电容数量不是固定的,可以这样选择,也可以那样选择,只是看具体的干扰源带来什么.可能会有不一样频率的干扰,对比较低频率的可能用容量大点的,频率越高,用的电容越小.但总的来说不可能把电路搞得如此完美.一般放两三颗了不得了.

楼主:
楼上的高手没有明确的说明“去耦电容的数量如何确定? ”
请给与指教
谢谢!

网友:
re

抱歉我不是高手,我只有局限于我的理解与你讨论;
去藕电容的数量上面我也说过了,不能确定的.你当然可以把1UF,0.1UF,0.01UF,0.001UF,一些能想到的都用上去.但是实际的设计你不会这样摆.你可能只摆两颗或三颗,一颗大点,一颗小点.

网友:
数量是指电容个数还是电容值?

如果指电容值楼上说的对,即依照芯片所工作的频率来定电容值.原理是利用电容对不同频率呈现不同的容抗来滤除不同频率干扰,防止其串入电源对其它电路造成影响,这是其一.其二:它还可以防止由VCC带来的干扰进入芯片电源端口,造成芯片工作不稳定.通俗点讲等于在芯片电源端口并上一个足够小的电阻(某频率下计算出的容抗),将该频率干扰旁路掉,而对VCC直流却呈现出很大的容抗.有时芯片工作电流较大,还要考虑使用LC或RC电路来完成退耦功能.这时还要考虑是以芯片工作稳定为主还是以电源防止串入干扰为主,来决定C与R(或L)之间在PCB铜箔走线中的前后安插位置.

楼主:
谢谢楼上的执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观点:
去藕的电容数量不是固定的,可以这样选择,也可以那样选择,只是看具体的干扰源带来什么.可能会有不一样频率的干扰,对比较低频率的可能用容量大点的,频率越高,用的电容越小.但总的来说不可能把电路搞得 ...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去耦电容一般是为了给芯片提供高频电流以降低EMI,根据I=C*dV/dt,C=I/(dV/dt),这只是一个理论公式,具体适不适用还不太清楚。去耦电容的另一个作用是为了滤除高频noise.所以一般会摆放0.1uF,0.01uF多个型号的SMD的电容。

网友(2006-12-11):
IC的vcc和地之间一定要加去耦电容,以降低ic内部产生的噪声电压影响vcc(尤其是快速的数字电路,开关噪声很大),
而且这个回路要尽可能的小,所以很多好的ic layout,vcc和ground放的很近。

具体的电容取值要根据噪声电压的上升沿时间来决定,比较常用的为0.1uf。

网友:
至于楼主问的使用几个电容,
如果电容值相同的话,一般用一个就够了,使用n阶滤波的话,一般是干扰源和信号源频率很近的时候,
因为阶数越多,过渡带会越窄。

网友B:
还有常见的大电容加小电容的滤波方法,
应为电容不可能是理想的,有等效的电感与之谐振,对于高频效果不好,
所以使用两个不同容值的电容可以托宽滤波带,一般相差100倍左右。

网友:
去偶电容的选择集成电路的运行速度和集成密度来选择

去偶电容的选择集成电路的运行速度和集成密度来选择

网友(2007-04-11):
引用 网友B:
还有常见的大电容加小电容的滤波方法,
应为电容不可能是理想的,有等效的电感与之谐振,对于高频效果不好,
所以使用两个不同容值的电容可以托宽滤波带,一般相差100倍左右。

同意!

网友:
学到不少东西了

网友:
去耦应该电容,电阻,电感配合使用,才能有好的效果.
例如高速AD工作时,电源进线加一个几欧姆的电阻,电阻两端都加上那个高频\低频滤波电容,效果很好

网友:
我也是前几天才知道的,看了这本书《单片机应用系统抗干扰技术》以后。

芯片的vcc到地之间一定要接去藕电容,电容的作用是为提供电平跳变时的冲击电流。这已成为一个经验性的不变结论了。

一般就用典型值,如0.1uF,至于很具体的计算我想不必管它,我看了那些公式你到实际中很多是用不上的。

就在实际中测试,效果不好就可以多加一点,或者容量改大点,直到符合你的要求为止。

网友:
电容的选择主要考虑负载电流发生变化的时候,电压的变化在允许范围内!也即在负载突变时,在电源转换器还没有来得急调整得时候,由去耦电容向负载供电!
电容的容直选择于设计时一些参数有关。
1.允许的电源电压变化范围
2.电压变化时间
3.变化的功率
等!

网友C:
有个公式:
T=C×0.05×V×V÷P
T:由于去藕电容的作用,电源下降到允许的范围的时间
C:去藕电容量,单位F
0.05:允许的5%的电压下降
V:电源电压,单位V
P:该电压点电源的功耗
去藕电容的作用就是在电源转换器完成响应的时间之内,为负载提供足够电流,保证电源电压跌落不超过指标要求

网友:
楼上的这个才是最佳得回答
1) 由于电源线得等效电感得作用,瞬间得电源供电只能由电容提供,因为电感得电流无法瞬变,其电流上升时间为 L/R得对数曲线。
2) 由于电容的寄生电感作用,实际的电容可以等效为 电感串电容, 其瞬间电流为SIN曲线,时间常数已由楼上大侠给出。
3) 通过使用多个不同容量的电容来调节 瞬间的电流上升曲线。
4) 由于瞬间的供电由电容提供,构成了一个小面积的电流环路 有利于降低EM辐射
5) 滤波电容C通过和电源的内阻R以及电源线电感L构成的低通滤波电路可以抑制电源线上过来的高频干扰

引用 网友C:
有个公式:
T=C×0.05×V×V÷P
T:由于去藕电容的作用,电源下降到允许的范围的时间
C:去藕电容量,单位F
0.05:允许的5%的电压下降
V:电源电压,单位V
P:该电压点电源的功耗
去藕电容的作用就是在电源转换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