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cale的请教

楼主(2006-10-25):
例如1080i(16:9)的电视节目,如果在4:3的电视上播放,要怎么scale呢?
无非三种方案:
1、砍掉左右两边,这肯定是不行的。
2、上下留黑边。
3、直接缩放,人变得又高又瘦。

该怎么办?

另外,现在一般电影都是4:3的,但很多人买的宽屏液晶。不知道你们看电影的效果是怎么样的,是压扁还是左右留黑边?
谢谢!

网友(2008-08-18):
16:9的节目放到4:3的电视上是上下有黑边
4:3的节目放到16:9的电视上是左右有黑边

网友:
如上所提設定,保持 aspect ratio, 看起來會比較順眼.
當然,你還有其他選擇,
如: 使用 nonlinear scaling, 保持中間大部份區域aspect ratio,做full screen 的 scaling
      前提是你的scaler必須有支持此功能.

网友:
高清格式downscale到標準清晰度格式可以裁掉左右兩端,取中間4:3的部分, 變換后滿屏;或按左右尺寸對應4來做綫性downscale, 變換后上下有黑條;或者用非綫性變換,滿屏但是左右部分會變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