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6-10-25):
上拉电阻的作用是使所接的端口保持高电平?那么这个端口一般都是低有效,或者是三态的?
以上说的对不对,请高手指教!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一下这个问题。那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
to LZ

不对,不是一般是低有效,上拉的目的还在于你所拉进去的讯号如果后段的负载比较大的话,它可以帮忙补一些电流.

楼主:
如果是要补一些电流的话,那该端口的有效电平是不是就是高有效了?
请楼上的指教
谢谢!

网友:
re

我不是高手,仅限个人的想法讨论.
实际上上拉的目的并不能决定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
假设高电平有效,那么它是有我说的那种功能,比如3.3V上拉,进去的电平为3V,那么在载大点的时候它将帮助尽力维持在3V左右,但这个能力也是很有限的.
假设低电平有效它也不会将信号拉到高.
所以上拉与高低电平有效没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你看IC的SPEC,它会给你建议让你上拉,或下拉.这样的目的我觉得是防止电平的不确定导致IC误动作.

网友:
3楼说的对.

还有就是端口内为漏极(FET)或C极(三极管)开路的都要有上拉电阻,以提供工作电压和电流.有上拉电阻与端口是否工作在高或低电平无关

楼主:
上拉电阻的目的和选择原则
上拉电阻的目的和选择原则

上拉电阻的目的:
1、当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时,如果TTL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OM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3.5V), 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2、OC门电路必须加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的搞电平值。
3、为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
4、在COM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产生降低输入阻抗,提供泄荷通路。
5、芯片的管脚加上拉电阻来提高输出电平,从而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能力。
6、提高总线的抗电磁干扰能力。管脚悬空就比较容易接受外界的电磁干扰。
7、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
8、有些总线协议会将一些信号释放为高阻态,但是实际上电路的状态应该事确定的0或1,所以上拉电阻可以提供一个确定的状态
9、有时候雷击时候会产生浪涌,特别是火车上的车载电视啊等,电源上要加一些保护装置,如RClamp0504F等能将电压嵌位
10.一般RST,CLK管脚接上拉电阻
选择上拉电阻阻值的原则包括:
1、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2、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速度快的,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3、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边沿变平缓(特别是吴源的信号)。
综合考虑以上三点,通常在1k到10k之间选取。对下拉电阻也有类似道理。
网上找的,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经常看见有些IC内部在它的使能端(OE)使用上拉电阻,楼主是不是说的是这种情况?

楼主:
上拉电阻是接在芯片的外边的!不是在芯片的内部。

网友:
好精彩的论述啊

网友:
deangreen总结的相当对!

网友(2006-11-29):
deangreen 说的很全,但是好像不用的管脚一下拉到地,这样可以减少整个板子的功耗。

网友:
又学习了一点

网友:
简单发表一下

上拉主要使使管脚固定在一个稳定的状态,至于是高低电平
还由电阻阻值决定。

网友:
上拉电阻下拉电阻并不是针对高 低 电平
这就要看具体的应用 找资料看一下  具体原则是这样的:

1上拉电阻是用来解决总线驱动能力不足时提供电流的。一般说法是拉电流,下拉电阻是用
来吸收电流的,也就是灌电流。
我知道的作用就这些了:
1 在引脚悬空时有确定的状态
2 增加高电平输出时的驱动能力。
3 为OC 门提供电流
4 高低电平的设定。不同电路的高低电平的门槛电平会有不同,电阻应适当设定以确保能
   输出正确的电平。以上拉电阻为例,当输出低电平时,开关管导通,上拉电阻和开关管导通
   电阻分压值应确保在零电平门槛之下。

网友:
提高驱动能力  可以参考一下TTL电路

网友:
上拉电阻用在总线驱动能力不足时

网友:
很多IC的管脚功能并不是单一的,在IC复位期间一些管脚要作为IC的初始化配置输入,需要依靠上拉、下拉给IC确定的0或者1输入。

网友:
加上拉电阻还可以改善信号质量,提高线路的抗干扰能力

加上拉电阻还可以改善信号质量,提高线路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2007-03-17):
高深,不懂啊

网友:
要接上拉电阻的节点都是恒流源 内阻很大

网友:
同意3楼的

网友:
上拉电阻的作用和上拉管的作用是相同的...,,首先他不分芯片内部和外部,内部有,外部也可以有....其作用就是保证上拉电位为高,,..防止不定态,,
例如当一个非门输出高电平有效,当不用这个非门的逻辑的时候下拉管会关掉,此时上拉电阻把输入拉到高位,使输出固定为低,从而防止了当非门不用的时候输入为不定态,就有可能使输入处于中间电平,从而非门存在开通电流,,当这样的地方过多的时候就会增大芯片的功耗....当正常逻辑到来时,下拉管开通,把电位拉低,输出为高,实现正常的逻辑...........

网友:
哦,交流一下

网友:
有用到,以前还没有注意到。感谢!

网友:
谢谢了。受教育了

网友:
同意不对的

网友:
有了较深的了解,谢了

网友(2007-05-05):
路过,看看高手过招。。。

网友:
在芯片内部的也算吧!?
我的理解是:仅为改变所在引脚的高低电平,给software一个参考。

网友:
感谢deangreen的详细回答

网友:
介绍的很详细,值得借鉴一下

网友(2007-11-06):
感觉又涨了知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拉电阻是接在芯片的外边的!不是在芯片的内部。

这句是错的,我们设计芯片时,上拉电阻用了不少,主要在IO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拉电阻的目的和选择原则
上拉电阻的目的和选择原则

上拉电阻的目的:
1、当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时,如果TTL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OM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3.5V), 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 ...

总结精辟!值得收藏。

网友:
我有时也迷惑,受教了

网友:
金领一族,说得就是完整了。呵呵。好。不错,

网友(2008-01-16):
楼的真TMD无耻

网友(2008-02-25):
那么在一个比较器之类的电路的输出端加一个大的电阻,比如说比较器输入MOS管的栅极加一个很大的电阻,可不可以认为也是上拉电阻呢,应该也是稳定逻辑的作用吧

网友:
8楼的好全面啊

网友:
8楼的兄弟说的有理

网友:
为开漏输出管脚提供确定的电平

网友:
看到这里居然没有一位提到信号完整性和Jedec标准。。。

网友:
大家似乎都很了解

网友:
8楼比较详细

网友:
上拉电阻的主要作用在于使输出端能够输出区别明显的高低电平。

举例说明:使用比较器根据两个输入电平的高低而输出高低电平,如果比较器输出端没有上拉电阻,而且是oc结构的话,那么比较器只能输出不同的电流,但是c端电压都是低电平,如果这个时候在输出端 和 VCC之间接入一个合适的电阻(一般不太大,几k就可以)那么现在再观察输出端就会发现得到的结果和理论分析值基本接近。

网友:
3楼,5楼和8楼的合在一起就是正确答案

谢谢诸位

网友:
拉高高电平值
低电平不影响

网友:
这个端口一般是三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