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驱动程序并没有操作D12。

楼主(2006-10-25):
我用的开发环境是:WINXP+VC6+XPDDK+DS3.2
想用D12做一个USB设备,D12的端点1和2都设置成Bulk了。
我用DS生成了一个驱动程序和测试程序,其中驱动程序里面已经加入了对端点2的读写。编译链接都正常,驱动程序也能正常加载。
在测试程序中运行Read和Write函数,我用DriverMonitor可以看到驱动程序里面的Read和Write历程已经被调用,但是我的D12并没有产生端点2的In或者Out中断,说明驱动程序并没有操作D12。

这是为什么呢?在驱动程序里面的Read和Write历程需要修改才能操作D12吗?

还有,我发现在驱动刚刚加载的时候,DriverMonitor中有这样的一句输出信息:
“ActivateConfiguration Warning: Failed to open pipe object”
这个意思是,D12的端点根本就没有打开吗?

十分感谢。

网友:
管道没有打开

楼主:
在DS生成的框架里面还要添加额外的代码才能打开管道吗?
怎么添加?有这样DS3.2的例子吗?
非常感谢。

楼主:
哦,是不是因为在Read和Write历程中没有构造读写的IRP啊,看到例子中需要构造。
如果真是这样,我问的这个问题有点小弱智了。

楼主:
加上之后,一调用,机器就蓝屏了。:(
有点尴尬。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Failed to open the pipe,怎么解决呀?

楼主:
你用IsOpen函数看一下每个管道是不是都打开了,如果有没打开的管道,看一下它们初始化的时候地址和包的数量是不是和下位机的一致。

网友(2008-01-05):
??

管道没有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