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1.5V的低压运放么?

楼主(2006-10-25):
求助:有1.5V的低压运放么?
想做一个直流放大板,输入微伏级放大一百倍,想使用普通%号电池供电,有这种运放么?请高手指点!!!

网友:
路过,我也是刚学的,有会的大虾就指点一下

楼主:
顶级网站的前辈就请屈尊大驾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基本上不容易实现,微伏的电压差不多和噪声一个量级了

网友:
应该是有的,你可以到到IEEE去搜索相关paper

网友:
低压低噪声的运放肯定是有的,1.5v也肯定有,不过肯定不好弄了

网友:
1.2V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