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对于PCI接口的反射波驱动要求在设计中需要对应做什么呢?谢谢!

楼主(2006-10-26):
请问对于PCI接口的反射波驱动要求在设计中需要对应做什么呢?谢谢!

网友:
Nothing.

The only thing you need to worry is the trace length and that you do not put less than 10 device on one bus, ps. connector counts as one device.

网友:
要考虑最长走线长度限制,信号线不能加电阻匹配,上下拉电阻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