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6c 单片机下载程序ID不对

楼主(2006-10-26):
今天下载程序的时候他老说ID不对,开始以为是芯片别人用过,后来换了个新的还是不行,请教各位这是怎么回事,还有我试过其他的ID会不会对ID造成改写  ?谢谢

网友:
应该不是单片机的问题,可能是编程器的问题,换一个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