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t

楼主(2006-10-26):
aaaa

网友(2006-12-06):
请教高手jackzhang你在七月份的时候曾经发过一个关于i2c的vhdl的程序,记得吗,那个我研究了两天还没有看懂 ,指导一下行吗

网友:
i2c vhdl程序

LBSALE[100]LBSALE--
-- Simple I2C controller
--
-- 1) No multimaster
-- 2) No slave mode
-- 3) No fifo's
--
-- notes:
-- Every command is acknowledged. Do not set a new command before previous is acknowledged.
-- Dout is available 1 clock cycle later as cmd_ack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package I2C is
component simple_i2c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ena : in std_logic;
nReset : in std_logic;
clk_cnt : in unsigned(7 downto 0);-- 4x SCL
-- input signals
start,
stop,
read,
write,
ack_in : std_logic;
Din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output signals
cmd_ack : out std_logic;
ack_out : out std_logic;
D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i2c signals
SCL : inout std_logic;
SDA : ino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simple_i2c;
end package I2C;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simple_i2c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ena : in std_logic;
nReset : in std_logic;
clk_cnt : in unsigned(7 downto 0);-- 4x SCL
-- input signals
start,
stop,
read,
write,
ack_in : std_logic;
Din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output signals
cmd_ack : out std_logic;
ack_out : out std_logic;
D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i2c signals
SCL : inout std_logic;
SDA : inout std_logic
);
end entity simple_i2c;
architecture structural of simple_i2c is
component i2c_core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nReset : in std_logic;
clk_cnt : in unsigned(7 downto 0);
cmd : in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cmd_ack : out std_logic;
busy : out std_logic;
Din : in std_logic;
Dout : out std_logic;
SCL : inout std_logic;
SDA : ino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i2c_core;
-- commands for i2c_core
constant CMD_NOP: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 "000";
constant CMD_START: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 "010";
constant CMD_STOP: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 "011";
constant CMD_READ: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 "100";
constant CMD_WRITE: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 "101";
-- signals for i2c_core
signal core_cmd :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signal core_ack, core_busy, core_txd, core_rxd : std_logic;
-- signals for shift register
signal sr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8bit shift register
signal shift, ld : std_logic;
-- signals for state machine
signal go, host_ack : std_logic;
begin
-- hookup i2c core
u1: i2c_core port map (clk, nReset, clk_cnt, core_cmd, core_ack, core_busy, core_txd, core_rxd, SCL, SDA);
-- generate host-command-acknowledge
cmd_ack <= host_ack;
-- generate go-signal
go <= (read or write) and not host_ack;
-- assign Dout output to shift-register
Dout <= sr;
-- assign ack_out output to core_rxd (contains last received bit)
ack_out <= core_rxd;
-- generate shift register
shift_register: 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if (ld = '1') then
sr <= din;
elsif (shift = '1') then
sr <= (sr(6 downto 0) & core_rxd);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shift_register;
--
-- state machine
--
statemachine : block
type states is (st_idle, st_start, st_read, st_write, st_ack, st_stop);
signal state : states;
signal dcnt : unsigned(2 downto 0);
begin
--
-- command interpreter, translate complex commands into simpler I2C commands
--
nxt_state_decoder: process(clk, nReset, state)
variable nxt_state : states;
variable idcnt : unsigned(2 downto 0);
variable ihost_ack : std_logic;
variable icore_cmd :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variable icore_txd : std_logic;
variable ishift, iload : std_logic;
begin
-- 8 databits (1byte) of data to shift-in/out
idcnt := dcnt;
-- no acknowledge (until command complete)
ihost_ack := '0';
icore_txd := core_txd;
-- keep current command to i2c_core
icore_cmd := core_cmd;
-- no shifting or loading of shift-register
ishift := '0';
iload := '0';
-- keep current state;
nxt_state := state;
case state is
when st_idle =>
if (go = '1') then
if (start = '1') then
nxt_state := st_start;
icore_cmd := CMD_START;
elsif (read = '1') then
nxt_state := st_read;
icore_cmd := CMD_READ;
idcnt := "111";
else
nxt_state := st_write;
icore_cmd := CMD_WRITE;
idcnt := "111";
iload := '1';
end if;
end if;
when st_start =>
if (core_ack = '1') then
if (read = '1') then
nxt_state := st_read;
icore_cmd := CMD_READ;
idcnt := "111";
else
nxt_state := st_write;
icore_cmd := CMD_WRITE;
idcnt := "111";
iload := '1';
end if;
end if;
when st_write =>
if (core_ack = '1') then
idcnt := dcnt -1;-- count down Data_counter
icore_txd := sr(7);
if (dcnt = 0) then
nxt_state := st_ack;
icore_cmd := CMD_READ;
else
ishift := '1';
--icore_txd := sr(7);
end if;
end if;
when st_read =>
if (core_ack = '1') then
idcnt := dcnt -1;-- count down Data_counter
ishift := '1';
if (dcnt = 0) then
nxt_state := st_ack;
icore_cmd := CMD_WRITE;
icore_txd := ack_in;
end if;
end if;
when st_ack =>
if (core_ack = '1') then
-- generate command acknowledge signal
ihost_ack := '1';
-- Perform an additional shift, needed for 'read' (store last received bit in shift register)
ishift := '1';
-- check for stop; Should a STOP command be generated ?
if (stop = '1') then
nxt_state := st_stop;
icore_cmd := CMD_STOP;
else
nxt_state := st_idle;
icore_cmd := CMD_NOP;
end if;
end if;
when st_stop =>
if (core_ack = '1') then
nxt_state := st_idle;
icore_cmd := CMD_NOP;
end if;
when others => -- illegal states
nxt_state := st_idle;
icore_cmd := CMD_NOP;
end case;
-- generate registers
if (nReset = '0') then
core_cmd <= CMD_NOP;
core_txd <= '0';
shift <= '0';
ld <= '0';
dcnt <= "111";
host_ack <= '0';
state <= st_idle;
els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if (ena = '1') then
state <= nxt_state;
dcnt <= idcnt;
shift <= ishift;
ld <= iload;
core_cmd <= icore_cmd;
core_txd <= icore_txd;
host_ack <= ihost_ack;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nxt_state_decoder;
end block statemachine;
end architecture structural;

--
--
-- I2C Core
--
-- Translate simple commands into SCL/SDA transitions
-- Each command has 5 states, A/B/C/D/idle
--
-- start:SCL~~~~~~~~~~\____
--SDA~~~~~~~~\______
-- x | A | B | C | D | i
--
-- repstartSCL____/~~~~\___
--SDA__/~~~\______
-- x | A | B | C | D | i
--
-- stopSCL____/~~~~~~~~
--SDA==\____/~~~~~
-- x | A | B | C | D | i
--
--- writeSCL____/~~~~\____
--SDA==X=========X=
-- x | A | B | C | D | i
--
--- readSCL____/~~~~\____
--SDAXXXX=====XXXX
-- x | A | B | C | D | i
--
-- Timing:Normal modeFast mode
-----------------------------------------------------------------
-- Fscl100KHz400KHz
-- Th_scl4.0us0.6usHigh period of SCL
-- Tl_scl4.7us1.3usLow period of SCL
-- Tsu:sta4.7us0.6ussetup time for a repeated start condition
-- Tsu:sto4.0us0.6ussetup time for a stop conditon
-- Tbuf4.7us1.3usBus free time between a stop and start condition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i2c_core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nReset : in std_logic;
clk_cnt : in unsigned(7 downto 0);
cmd : in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cmd_ack : out std_logic;
busy : out std_logic;
Din : in std_logic;
Dout : out std_logic;
SCL : inout std_logic;
SDA : inout std_logic
);
end entity i2c_core;
architecture structural of i2c_core is
constant CMD_NOP: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 "000";
constant CMD_START: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 "010";
constant CMD_STOP: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 "011";
constant CMD_READ: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 "100";
constant CMD_WRITE: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 "101";
type cmds is (idle, start_a, start_b, start_c, start_d, stop_a, stop_b, stop_c, rd_a, rd_b, rd_c, rd_d, wr_a, wr_b, wr_c, wr_d);
signal state : cmds;
signal SDAo, SCLo : std_logic;
signal txd : std_logic;
signal clk_en, slave_wait :std_logic;
signal cnt : unsigned(7 downto 0) := clk_cnt;
begin
-- whenever the slave is not ready it can delay the cycle by pulling SCL low
slave_wait <= '1' when ((SCLo = '1') and (SCL = '0')) else '0';
-- generate clk enable signal
gen_clken: process(clk, nReset)
begin
if (nReset = '0') then
cnt <= (others => '0');
clk_en <= '1'; --'0';
els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if (cnt = 0) then
clk_en <= '1';
cnt <= clk_cnt;
else
if (slave_wait = '0') then
cnt <= cnt -1;
end if;
clk_en <=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gen_clken;
-- generate statemachine
nxt_state_decoder : process (clk, nReset, state, cmd, SDA)
variable nxt_state : cmds;
variable icmd_ack, ibusy, store_sda : std_logic;
variable itxd : std_logic;
begin
nxt_state := state;
icmd_ack := '0'; -- default no acknowledge
ibusy := '1'; -- default busy
store_sda := '0';
itxd := txd;
case (state) is
-- idle
when idle =>
case cmd is
when CMD_START =>
nxt_state := start_a;
icmd_ack := '1'; -- command completed
when CMD_STOP =>
nxt_state := stop_a;
icmd_ack := '1'; -- command completed
when CMD_WRITE =>
nxt_state := wr_a;
icmd_ack := '1'; -- command completed
itxd := Din;
when CMD_READ =>
nxt_state := rd_a;
icmd_ack := '1'; -- command completed
when others =>
nxt_state := idle;
-- don't acknowledge NOP commandicmd_ack := '1'; -- command completed
ibusy := '0';
end case;
-- start
when start_a =>
nxt_state := start_b;
when start_b =>
nxt_state := start_c;
when start_c =>
nxt_state := start_d;
when start_d =>
nxt_state := idle;
ibusy := '0'; -- not busy when idle

-- stop
when stop_a =>
nxt_state := stop_b;
when stop_b =>
nxt_state := stop_c;
when stop_c =>
--nxt_state := stop_d;
--when stop_d =>
nxt_state := idle;
ibusy := '0'; -- not busy when idle
-- read
when rd_a =>
nxt_state := rd_b;
when rd_b =>
nxt_state := rd_c;
when rd_c =>
nxt_state := rd_d;
store_sda := '1';
when rd_d =>
nxt_state := idle;
ibusy := '0'; -- not busy when idle
-- write
when wr_a =>
nxt_state := wr_b;
when wr_b =>
nxt_state := wr_c;
when wr_c =>
nxt_state := wr_d;
when wr_d =>
nxt_state := idle;
ibusy := '0'; -- not busy when idle
end case;
-- generate regs
if (nReset = '0') then
state <= idle;
cmd_ack <= '0';
busy <= '0';
txd <= '0';
Dout <= '0';
els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if (clk_en = '1') then
state <= nxt_state;
busy <= ibusy;
txd <= itxd;
if (store_sda = '1') then
Dout <= SDA;
end if;
end if;
cmd_ack <= icmd_ack and clk_en;
end if;
end process nxt_state_decoder;
--
-- convert states to SCL and SDA signals
--
output_decoder: process (clk, nReset, state)
variable iscl, isda : std_logic;
begin
case (state) is
when idle =>
iscl := SCLo; -- keep SCL in same state
isda := SDA; -- keep SDA in same state
-- start
when start_a =>
iscl := SCLo; -- keep SCL in same state (for repeated start)
isda := '1'; -- set SDA high
when start_b =>
iscl := '1';-- set SCL high
isda := '1'; -- keep SDA high
when start_c =>
iscl := '1';-- keep SCL high
isda := '0'; -- sel SDA low
when start_d =>
iscl := '0'; -- set SCL low
isda := '0'; -- keep SDA low
-- stop
when stop_a =>
iscl := '0'; -- keep SCL disabled
isda := '0'; -- set SDA low
when stop_b =>
iscl := '1'; -- set SCL high
isda := '0'; -- keep SDA low
when stop_c =>
iscl := '1'; -- keep SCL high
isda := '1'; -- set SDA high
-- write
when wr_a =>
iscl := '0';-- keep SCL low
--isda := txd; -- set SDA
isda := Din;
when wr_b =>
iscl := '1';-- set SCL high
--isda := txd; -- set SDA
isda := Din;
when wr_c =>
iscl := '1';-- keep SCL high
--isda := txd; -- set SDA
isda := Din;
when wr_d =>
iscl := '0'; -- set SCL low
--isda := txd; -- set SDA
isda := Din;
-- read
when rd_a =>
iscl := '0'; -- keep SCL low
isda := '1'; -- tri-state SDA
when rd_b =>
iscl := '1'; -- set SCL high
isda := '1'; -- tri-state SDA
when rd_c =>
iscl := '1'; -- keep SCL high
isda := '1'; -- tri-state SDA
when rd_d =>
iscl := '0'; -- set SCL low
isda := '1'; -- tri-state SDA
end case;
-- generate registers
if (nReset = '0') then
SCLo <= '1';
SDAo <= '1';
els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if (clk_en = '1') then
SCLo <= iscl;
SDAo <= isda;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output_decoder;
SCL <= '0' when (SCLo = '0') else 'Z'; -- since SCL is externally pulled-up convert a '1' to a 'Z'(tri-state)
SDA <= '0' when (SDAo = '0') else 'Z'; -- since SDA is externally pulled-up convert a '1' to a 'Z'(tri-state)
--SCL <= SCLo;
--SDA <= SDAo;
end architecture structur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