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高手关于cpld的问题

楼主(2006-10-26):
cpld的接+3.3V和地的引脚部分在上电时或下载程序就冒烟,但板子上好象没有短路现象,请问有谁遇到过类似情况,请指教下!万分感谢!

网友:
看看电路了,这个好像没有遇到过

网友:
最好将电路贴出来

楼主:
一个更加奇怪的问题

电路调试成功过,现在是加了几路输出,重新做了下pcb,电路不是我画的,请问这会不会是程序问题啊?
现在是板子在下载和上电是都没有问题,但是在调试时,给出不同的输入让cpld工作一段时间,就会烧芯片,开始时还会发热,冒烟,现在都不发热芯片就烧了,有哪位大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请指教下!!急!!!

网友:
不是很清楚

网友:
ft....烧了,是不是内部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焊接问题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