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AM问题

楼主(2006-10-26):
怎样才能将ram的数据端口定义成INOUT双向的呢?
我定义成inout的,但是综合过不去,不是错误,就是综合60%就进行不下去了。

楼主:
我用的是XILINX的

网友:
的用多路器了

网友:
定义成双口RAM比较方便

网友:
内部块ram只能是单口的,如果要双向,只能在pad上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