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sdc的问题

楼主(2006-10-27):
在dc中用到的.sdc文件和在soc encounter中用到的.sdc文件到底有哪些不同?
如果我在P&R的时候修改了一些sdc的属性,是不是应该重新到dc中去综合?

网友:
要看你修改哪些地方了

对于有些mode的sdc 文件,
input/output delay是可以加以修改而不用重新综合,
而有些constraint,如clock之类的,你改了,一定要通知前端

网友(2007-01-12):
回复 网友A:

请教:请能详细说下都那些改动需要知会前端呢?除了Clock

网友:
后端对前端的提醒

一般来说,后段工程师对function不是特别了解,所以对timing的修改要很小心,
如果后端工程师认为自己的修改足够有信心,那么可以调节一下约束,而可调的约束
就是timing margin可以允许的范围内,如test mode下端口的约束
除此之外,一定要和前端讨论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B:

sdc修改之前最好还是和designer沟通

网友:
才做backend不久,自己感觉如果timing上有violation,而且怎么优化都不行的话,是不是该直接叫前端改。sdc,而不是自己去改?

网友(2009-04-17):
violation不是靠优化就能解决,后端要做的也不只是去优化设计

网友:
对于 sdc,后端一般不能改的

反正 改不改 可以和前端商量的

你也可以把sdc 内容看懂,自己 有个把握

网友(2011-03-06):
回复 网友C:

    看来大家都觉得是前段改比较合适

网友(2011-04-25):
不同的优化需要在不同的阶段来修改。找效率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