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3M的总线数据线要等长么?

楼主(2006-10-27):
就是AD[0..31]
这32根数据线在画pcb板的时候长度要相等么?
不等的话会不会引起延时误差?

网友:
尽量等长吧,差一点点问题不大。

网友:
不用

要控制在2。5英寸内,可以不等长

网友:
我记得是1.5inch以内,2.5inch是clock线长

网友(2010-05-24):
如果要是等长的话,就不用控制在2.5inch 了

网友:
不用等长的,不过数据线要在1.5INCH以内

网友:
对,没有严格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