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了:我想装linux玩玩,有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6-10-27):
1个就是:我现在把我最后一个windows分区(f:)清空。准备在这个分区装。下一步该怎么办?怎么处理这个盘,有的资料说需要把这个盘删除。不知道准不准确。
2个:安装后怎么处理与windows的并存?没有软驱,需要怎么作才能安装后可以选择从windows或者linux启动?

我准备装red hat linux9.0
先谢谢了。能给予正确帮助的有重谢。

网友:
没玩过,虽然旁边大家都这样玩的。
5000太少,再加三个0,偶就给你问一下。
不倾家荡产就想问到估计是不可能的。

楼主:
哈哈,扁扁来敲诈我?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装一个虚拟linux,使用起来与单独linux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装一个虚拟linux,使用起来与单独linux一样。

那玩意贼慢

楼主:
老白哪里去了?

网友:
原来5000也只是你的钞票的零头,再加0000就比较好了

楼主:
呵呵,装好了.从linux登录亿涛!!

网友:
http://www.chinaitlab.com/

大量linux资料

网友(2012-03-05):
直接裝vmware 虛擬機 在安裝linux 非常的好管理
也不需要分割磁碟

网友(2014-05-28):
回复 网友B:

    额。。。就看硬件了。。。要是全是固态硬盘。。8G内存,CPU主频不低于3.8GHz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