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输出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06-10-28):
输出放大器的输出电阻小就驱动大的负载吗?请问“驱动”的具体含义是甚么?为什么说驱动小的负载电阻需要小于或者等于负载的小信号电阻?

网友:
开环增益是跨导与输出电阻的乘积。
在应用中,负载电阻与输出电阻是并联的。所以负载电阻会影响增益。
当负载电阻远大于输出电阻时,负载电阻的影响就可以忽略,当负载电阻等于输出电阻时,开环增益就下降一倍,所以,负载电阻相对于输出电阻越小,增益下降的越多。
因此,放大器在驱动阻性负载时,其输出电阻要设计成远小于负载电阻。

网友:
请问  1 开环增益是不加输出的增益吧
        2  如果是,那无论负载电阻,开环增益是不会变得  随负载变化的应该是电路的实际增益吧?

网友(2010-09-23):
同问  好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