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a

楼主(2006-10-28):
有没有哪位大侠研究verilog-a语言的?
现在verilog-a编辑器是不是只有Cadence啊?

网友:
没人用它,别去研究了

网友:
nanosim好像也支持

网友:
hspice hsim ultrasim spectre都支持的
不过cadence支持得更广一点,有可能cadence能跑的veriloga design,别的工具不支持。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虾

网友(2008-07-29):
HSPICE2007和以上版本都支持,我用过

网友:
为啥没有人用呢?感觉挺好的东西啊,如果写得好,还是能进行很多系统级验证的。
至少用hspice仿真时很多数字的小东西可以省掉了,节省不少时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侠研究verilog-a语言的?
现在verilog-a编辑器是不是只有Cadence啊?

做系统建模的时候用过,但是感觉用在数学计算上确实比较方便,不用搭建复杂的电路,用几句简单的语句就可以搞定了,但是好象很容易出现收敛的错误,在写代码的时候可能要特别注意.
好在CADENCE可以混合建模,可以自己根据不同的需求使用不同的模型类型进行组合

网友:
请问:
hspice2007 有什么新的功能没?记得老颁布的hsice很容易不收敛。谢谢!

Verilog-a,ams是好东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