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9030中Serial EEPROM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6-10-28):
我最近在看9030的数据手册,看到串行EEPROM寄存器加载序列表中有Device ID、Vendor ID,从相关文献中查到,在进行设置时,这两个数值需要设置为903010b5,即厂商和器件的编号。但是Device ID的寄存器偏移为00H,Vendor ID的寄存器偏移为02H,那么偏移为01H的位置就没有数值了,不知道我的这种理解对不对?

网友:
不是

这是一个字的长度。00H已经包括01H

网友(2007-11-28):
事实上,这是偶数位的地址和基数位的地址共用一个偶数的地址单元.这样的目的是防止Least Significant Address和the serial EEPROM’s Start bit之间的冲突,以及EEPROM的EEDI/EEDO复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