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 include

楼主(2006-10-29):
请问自己编写的 include 文件怎么加载到工程里面去呀  还有有些例程给的include文件是和库函数联系的  但是库函数不公开的  怎么他们是怎么样联系起来的呀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2006-12-31):
是自动搜索加载的,前提是在同一个目录下面。如果不再,可以使用编译选项里面的选择项里输入目标地址。

网友(2009-12-31):
2楼说的对,是自动搜索的,只要加进去就行了

网友:
建议复习一下C语言的教材吧!

网友(2011-03-19):
是自动搜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