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开始学FPGA..

楼主(2006-10-29):
要做一个数据采集的功能
就是读出一个power supply的电压波形,再储存到个人电脑里...很初级的应用

不过,我想知道,FPGA怎么和电脑通信呢?我现在有块板,附带一根JTAG的线,另一端是并口,编程用的
但是怎么传数据给电脑呢?板上四周有好几个比较象电脑里IDE的接口,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怎么和电脑连?

我知道我的问题都很低级...大家不要鄙视偶...

网友:
  如果有IDE口可以考虑接上微硬盘或者CF卡,把数据存储到里面,然后用读卡器就可以在pc上看了(最好有文件系统)。
  而且要看你对数据要求是不是实时,数据量大不大。也可以考虑并口或串口吧。
  我也没做过,只是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