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与并口的问题

楼主(2006-10-30):
为什么串口的速度比并口的快?
串口一次只传一位,而并口一次传多位,为什么串口的速度比并口的快?

楼主:
问题太简单?见笑了
帮助一下!

网友:
并口快的吧,这个是。

网友:
一般是串口快吧!
但是硬盘好像确实是串行比并行快。大概是因为并行数据线间有串扰,所以频率不能像串行的那么高。可能楼主是这个意思不?

网友:
我不认为是串扰问题,假设我用32根你说的没串扰的串行线,同样的总线时钟,你说谁快?

网友:
楼主你怎么弄出来个串比并快?  com串口比IDE并口快吗? 呵呵

网友:
我个人猜测,串口可以实现简易连接,仅此而已

楼主:
并口在理论上比串口快
但由于并口容易丢包,所以需要多次传输。
而串口不容易丢失包,所以串口比并口快。
这也是在一定的环境下而言,比如硬盘的串口比并口的就快!

网友A:
这是个很不容易比较的东西,
我个人理解为:
对于短距离和甚至极短距离的数据传输,应该用并行的,
而对于稍微长点的距离就应该用串行了,
当然我这么说非常模糊,因为本来就没有长短的严格区别,
但打个比方就应该明白,对于芯片内部来说,由于信号相对稳定,数据量也比较大,
大家都会用并行去传数据,而没必要专门去做串并并串转换浪费逻辑,除非极端特殊情况;
但对于计算机外连,比如网络,大家都会想到串行,因为并行成本太高,干扰根本无法控制,
现在总体来说串行对于设备级连接大行其道,主要还是并行在功耗和成本上没有更好的
解决方案,而相较的差分信号的应用已经非常成熟了,
pci为了控制功耗就已经应用了一些机制,
现在恐怕一味的增加频率和位宽很难控制其它方面的成本。。

楼主:
谢谢版主的指教

网友:
serial CLK is very high (need PLL ) and signal voltage is very low,  TMDS,PCIE

楼主:
不太明白楼上说的是什么意思。clk与信号的电压,决定了速度?和不丢包?
请楼上的指教

网友B:
我猜测,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在一定长度(可能相对于波长吧)上,并口是一定比串口快的,但是我(还是猜测)觉得要是能吧N根信号线做到电器性能参数一致是很困难的,比如各路信号延时一摸一样,好像很难,要是做不到的话那没路信号到达目标端不同步,听起来好像是个严重的问题,而串行就步存在这个问题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很不容易比较的东西,
我个人理解为:
对于短距离和甚至极短距离的数据传输,应该用并行的,
而对于稍微长点的距离就应该用串行了,
当然我这么说非常模糊,因为本来就没有长短的严格区别,
但打个比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猜测,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在一定长度(可能相对于波长吧)上,并口是一定比串口快的,但是我(还是猜测)觉得要是能吧N根信号线做到电器性能参数一致是很困难的,比如各路信号延时一摸一样,好像很难,要是 ...

所言贴切。。并行需要在传输距离、总线频率和电器性能上取折衷。

网友:
频率高的话,也许并行的干扰很大吧

网友(2006-12-16):
版主说得全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串口的速度比并口的快?
串口一次只传一位,而并口一次传多位,为什么串口的速度比并口的快?

谈论速度的时候 应该和响应的协议结合起来讨论 才能进行比较,单纯地讨论究竟并行快还是串行快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