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两个IN端点的IsOpen都是FALSE?

楼主(2006-10-30):
我用的芯片是D12,端点1是中断类型,端点2是Bulk类型:
KUsbPipe   EP1IN; // Pipe for USB endpoint address 81, type INTERRUPT
KUsbPipe   EP1OUT; // Pipe for USB endpoint address 1, type INTERRUPT
KUsbPipe   EP2IN; // Pipe for USB endpoint address 82, type BULK
KUsbPipe   EP2OUT; // Pipe for USB endpoint address 2, type BULK

cpp文件中:
// Initialize each Pipe object
EP1IN.Initialize(m_Lower, 81, 16);
EP1OUT.Initialize(m_Lower, 1, 16);
EP2IN.Initialize(m_Lower, 82, 64);
EP2OUT.Initialize(m_Lower, 2, 64);

但是我在调用这四个端点的 IsOpen()函数的时候,只有两个Out端点EP1OUT和EP2OUT返回的是TRUE,两个IN端点都是FALSE,
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兄台,这是为什么啊?
谢谢!!!

楼主:
两个IN端点都没有打开,在用他们调用BuildBulkTransfer的时候就蓝屏。
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怎么才能打开?
很着急,各位高手帮帮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愁死我了!!!!!!
居然是因为在Initialize的时候少写了0x,

.....大家还是的细心啊...

网友(2008-01-05):
!!!!1

两个IN端点都没有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