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码液晶模块用什么芯片控制?

楼主(2006-10-30):
段码液晶模块用什么芯片控制?

网友:
动态的直接用io口控制就行了,静态的用CD4055来控制,还有好多芯片,不过4055是价格最低的;

网友:
4055是BCD码输入的输出是7段码带有公共输出端

楼主:
应该不是cd4055吧?如果我想要开模的段码液晶有200多个要控制的点,
如果用cd4055的话,就需要30左右片的4055。还是我想的不对?

网友:
用动态扫描方式控制就不用这么多芯片了

网友(2008-01-07):
阁下说的段码液晶,简称 Segment LCD , HT1621 Chip 就可以了
参考盛群的网站

网友:
楼主说的详细一点,只是说段码控制器太笼统了,楼主确认一下液晶显示器的分辨率是多少,是TN 的还是STN 的显示器,像EPSON    NEC都有好多这样的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