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串口的速度比并口的快?

楼主(2006-10-30):
为什么串口的速度比并口的快?
串口一次只传一位,而并口一次传多位,为什么串口的速度比并口的快?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re

因为串口传输比较难出现掉包,也就是传输的数据比较难丢失,而并口看起来一次传多位,实际上会出现很多次无用功.结果到后来反而不如串口来的快,其实这个是不一定的,等到技术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也许并口又占上风了.

楼主:
哦!谢谢楼上的执教
看来在理论上并口比串口快,但实际上由于丢包,所以就反过来了!
再一次谢谢!

网友(2006-12-11):
各有各的优势

网友:
这个很难说到底哪个好

网友:
因為串行傳輸多采用差分信號傳輸

差分信号和普通的单端信号走线相比的优势:
.抗干扰能力强,因为两根差分走线之间的耦合很好,当外界存在噪声干扰时,几乎是同时被耦合到两条
线上,而接收端关心的只是两信号的差值,所以外界的共模噪声可以被完全抵消。
b.能有效抑制EMI,同样的道理,由于两根信号的极性相反,他们对外辐射的电磁场可以相互抵消,耦合的越紧密,互相抵消的磁力线就越多。泄放到外界的电磁能量越少。
c.时序定位精确,由于差分信号的开关变化是位于两个信号的交点,而不像普通单端信号依靠高低两个阈
值电压判断,因而受工艺,温度的影响小,能降低时序上的误差,同时也更适合于低幅度信号的电路。

串行传输之所以走红,是由于将单端信号传输转变为差分信号传输,并提升了控制器工作频率的原因。

网友:
哦!谢谢楼上的执教www

哦!谢谢楼上的执教www

网友:
主要是流速问题。

相同的流速下,当然是并口的比串口的快。

因为并口比较占地方,不是现在的主要方向,所以很少有人再去弄它了,所以它一直没有更新。
但串口如USB口,它是主流,所以人们就会想尽办法来提高它的流速。

就像一个马路一样,有宽有窄。回家从那条路快呢,关键是那条路上允许你开多快。

网友:
楼上的说得都很有道理,受益匪浅!

网友:
就象串口传输多用到的lvds,又节约能耗

网友:
初来论坛,赚点积分吧,简单说说:
----------------------------------------------
+首先这个问题就问得很模糊,通常说的串口指RS232,并口指EPP,就是PC后面的那两个口,这里并口的速度明显快过串口
+lz可能想问得是串行和并行,并且我理解你说的速度实际是指数据带宽,那么这也不是一定的,比如所有的系统总线啊,PCI啊等等都是并行,其速度也相当快,串行如SPI,I2C,CAN速度都不快
+高速差分串行接口,如LVDS,PECL,PCIe,1394,USB2.0等就非常快基本会超过上面提到的并行接口,但是也未必,比如后面两种带宽也不过500M左右,但是PC里的系统总线,也就是一般说的前端总线都远远超过这个速度,比如现在cpu和内存之间就是并行接口,带宽远远超过几乎所有串行连接。
+最后,说速度,关键看信号是差分还是单端,差分速度远远超过单端,说带宽,那么很难说。。。具体看接口

网友(2007-04-11):
串口也有很多种的速率

网友(2008-12-10):
学到东西了

网友:
长见识了,以前就不知道

网友:
各人觉得在不用应用场合情况不同~

网友:
采用差分信号传输的串口,抗干扰能力强,且可以在很低的信号幅度就可以传输,低的信号幅度翻转速度要快很多,所以可以实现高速传输.

网友:
这个问题.提法本身就不对,仅仅从串,并比较.,串的速度根本无法和并相比.之所以给你串比并快,是因为你是站在CPU外面.,角度不一样,在CPU内部.总线绝对是并口.其他的任何接口都无法和并口相比,但并行传输有一个最大缺点就是传输距离有限.所以,在芯片内部采用并口,外部采用串口,至于是否单端还是差分与速度无关,差分的优势是抗干扰能力比较强.

网友:
看来是需要在特定的方式\条件下谈论比较好!

网友:
并口速度受到各数据线难以精确同步

网友:
这个除了丢包的问题主要是串口的时钟频率可以提高到很高很高,而并口由于SI等多方面的原因无法使其时钟达到G级以上

网友:
这个去看看理论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