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CPLD是不是坏的?

楼主(2006-10-30):
我用的是MAX7000S系列,程序可以烧下去,但是就是不按程序执行。程序是以前的程序,试过好使的。现在怀疑片子坏了,但也不敢确定,大家说一下怎么检测片子是否坏了呢? 我是新手,请大家帮帮忙。谢了先!

网友:
建议查一下他的电阻,参考一下手册,如果烧了,阻值就不一样了。

楼主:
谢谢版主!
你说的是不是就查某些脚和地之间的阻值呢?
可是不同的引脚定义的功能不一样,阻值也应该不一样吧!
还请版主再给指点一二。

网友:
把所有的I/O做成移位器,再去测试了

网友:
可能用的脚怀掉了几个
芯片其他部分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