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5409bootloader

楼主(2006-10-31):
    编译以上工程项目,生成test.out文件,下面介绍如何将.out文件烧录到FLASH中:
    .out文件是TI的格式,不能直接烧录到FLASH中,需要将其转换成.hex.bin等能使用编程器烧录的格式。在此,我们将其转换成常用的.hex格式。TI公司的DSP集成开发环境CCS中提供有一个可将.out文件转换成其他格式的工具hex500,为了完成转换,还要编写一个连接命令文件load.cmd,内容如下:
;load.cmd

test.out                     ;指定待转换的.out文件
-i                          ;指定转换成intelhex格式
-map test.mxp
-o test.hex                   ;指定输出的.hex文件名
-memwidth 8                 ;说明DSP存储器的数据宽度
-romwidth 8                  ;说明外接FLASH的数据宽度
-boot                       ;采用bootload
-bootorg 0x18000             ;指定程序烧录到FLASH中的起始地址
-e 0x1000                   ;程序下载后开始的执行地址,此值必须与test.cmd中设置的一致

.

楼主:
. test_main.c: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while( TRUE )

       {

               asm(" rsbx xf ");

               asm(" nop ");

               asm(" nop ");

               asm(" nop ");

               asm(" ssbx xf ");

               asm(" nop ");

               asm(" nop ");

               asm(" nop ");

}

}

test_vector.asm:

.mmregs

.ref _c_int00

    .sect ".vectors"

    .align  0x80

RESET:

        BD _c_int00

        STM #4FFEH,SP;#400,SP

nmi:    RETE

        NOP

        NOP

        NOP

; software interrupts

sint17 .space 4*16

sint18 .space 4*16

sint19 .space 4*16

sint20 .space 4*16

sint21 .space 4*16

sint22 .space 4*16

sint23 .space 4*16

sint24 .space 4*16

sint25 .space 4*16

sint26 .space 4*16

sint27 .space 4*16

sint28 .space 4*16

sint29 .space 4*16

sint30 .space 4*16

int0:  RETE

    NOP

    NOP

    NOP

int1:  RETE

    NOP

    NOP

     NOP

int2: RETE

     NOP

     NOP

     NOP

tint:   RETE

     NOP

     NOP

     NOP

rint0:  RETE

     NOP

     NOP

     NOP

xint0:   RETE

     NOP

     NOP

     NOP

rint1:  RETE

     NOP

     NOP

     NOP

xint1:  RETE

     NOP

     NOP

     NOP

rint2:  RETE

     NOP

     NOP

     NOP

xint2:  RETE

     NOP

     NOP

     NOP

int3:   RETE

     NOP

     NOP

     NOP

hint:   RETE

     NOP

     NOP

     NOP

     .end

test.cmd:

-c

-stack 0x0800

-m test.map

test_main.obj

test_vector.obj

MEMORY

{

    PAGE 0:  VECT:    origin = 0x1000,    len = 0x80

             EPROG:   origin = 0x1080,    len = 0x2000

    PAGE 1:

            RAM1:     origin  = 0x0200,   len = 0x0800

            IDATA:     origin = 0x4000,    len = 0x1000

            BUFFER:   origin = 0x5000,    len = 0x3000

}

SECTIONS

{

    .vectors: {} > VECT          PAGE 0

    .text:    {} > EPROG         PAGE 0

    .cinit:     {} > EPROG         PAGE 0

    .switch:         {} > EPROG         PAGE 0

    .bss:      {} > IDATA          PAGE 1

    .const:          {} > IDATA          PAGE 1

    .sysmem:  {} > IDATA               PAGE 1

    .stack:    {} > IDATA          PAGE 1

}

网友(2007-05-07):
不错,值得研究

网友:
xia   ok 不错,可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