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产生正负5V用7905+7805可能吗?

楼主(2006-10-31):
7905是不是需要负电压输入才能输出-5V的电压,这样是不是用7805+7905就不能实现正负5V?

楼主:
我看到有这样的说法,觉得可能会有问题。其实找个电源模块就可以了,不过我想知道这样能不能实现?

楼主:
以中点为gnd,但只有+/-6V,7805和7905要的4V压差也不够

楼主:
请问,不用电源块,怎么样才能达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7905是不是需要负电压输入才能输出-5V的电压,这样是不是用7805+7905就不能实现正负5V?

okok

网友:
没问题,可以实现。

网友:
应该来说是可以的。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2006-12-01):
可以实现的。你的稳压块已经降到+5和-5拉
所以完全可以的

网友(2007-03-17):
可以的,记得datasheet上有说明的

网友(2007-08-27):
不知道地上的电流吸收能力如何啊?

网友:
单用7805应该不行, 理论可以,但是压差太大发热会非常大
先把电压将到7-8V,再用7805稳压比较好
如果有谁可以直接实现的,可以拿出来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2010-04-26):
我也想这么用

网友:
可以实现的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