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Flash100%占用问题

楼主(2006-11-01):
我用的Linux+At91RM9200
64MNandFlash分为三个区,我的应用程序对其中一个区进行读写,正常打开关闭,为什么运行一段时间后这个区的使用情况就变成100%了?
程序流程是:
fopen()//打开
fseek()//指到文件开头
fputs()//写字符串
fprintf()//写数字
fclose()//关闭
我看了几遍,都没有问题啊,就是我运行的时候程序会突然停几秒到几十秒,然后就出现fseek返回-1,error值为28,我查了一下,是存储空间已满。
有没有哪位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2007-04-19):
详细的叙述一下你遇到的问题

可否详细的叙述依稀啊你遇到的问题,比如:硬件配置,甚至原理图,和PCB的图纸。

最重要的是你的程序源代码。这样大家才能帮你分析,简单的描述系统病症只有在大家

都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才有效。对于疑难杂症需要详细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