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流水线ADC的问题

楼主(2006-11-01):
各位师兄师姐,我现在在做流水线ADC的,但是有好多问题都不懂,请大家指教一下:
1、为什么在单级比较器的参考电压要四分之一VREF呢
2、 使用全差分结构 的话,它的VIN+和VIN-有什么关系吗,是一定为等大反相的吗?
3、它的信号是怎么量化的呢?我用了3位的来试了一下,发现怎么试都不对,规根不知道它是怎么量化信号的
4、 余量为什么要乘以2呢?很多资料都是2VIN+/-VREF,这样的话好像不是余量乘2啊
谢谢各位了,能回答多少尽量给我点答案啊,我现在一脸茫然,再次感谢了!!

楼主:
没人懂吗?艾~~

网友:
1.1/4 VREF in order to digital correct, it's about algorithm,some paper refer to it
2.in my opinion,vin+(-) should be common mode voltage+differential mode voltage
3.it quantize signal stage by stage, the combo of every stage output is final digital output
4. 2VIN+/-VREF=2*(VIN-VREF/2)

regards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只是每级输出1.5bit情况。
1/4VREF即是为了后面的数字校正,每级输出为1.5bit,一位有效位,半比特为校正位,解决比较器失调。假设10BIT精度ADC每级输出有效为为一位(最后一级除外)的话,那么第一级输出最高位,第二级出第二位...。在每一级的余量增益放大器中,都要把前面一级已经输出的有效位给减掉,由于比较器的参考电平不变,而余量的范围实际上只是原来的1/2(每级1位有效位),所以余量要乘以二。乘以二也是因为每级输出的有效位为一位,如果输出有效位为两位(比如每级输出2.5BIT),那么余量就要乘以4。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到数据期刊库里面收一下,有不少论文是关于这方面的

楼主:
好的 ,谢谢各位了!

网友(2007-11-15):
1/8VREF也可以,只要你的比较器精度够的话
就是说两个比较点为1/8VREF、-1/8VREF

网友(2010-06-08):
1.5位时,本来阈值是0.5Vref,但是有数字校正,最大可以容忍0.5LSB的offset,所以就变成0.25Vref的阈值

网友:
推荐LZ参考一下流水线ADC的基础的书籍,你问的问题都是最最基本的概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