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l线性模式转换电压时,如何选择电解电容。

楼主(2006-11-01):
在用linear模式转换电压时,如何选择电解电容。如图:VOUT端的电解电容如何选择。

网友:
re

没有图可以看,局限于我的想法与你讨论;
电容的选择应该与你需要的指标有关系,可以大点可以小点,大点将导致开通的瞬间inrush电流会很大,小点会导致电路负载过重的时候电压有很大的drop现象。具体应该要满足C*V=It,即在t这个时间段你的电容越大,你的drop V就会越小。

楼主:
图在 附件里面

楼主:
如果要求输出的最大电流为10A,VIN=1.8V,VOUT=1.5V,那样我们在考虑电解电容的时候要考虑哪些参数。ripple current,还是ESR.请执教

网友:
re

这样大的电流你这个能实现么,因为你的mos上的消耗的功率是3W哦,不烫死拉。最大输入电流是什么意思?是固定要这么大么?
实际上在这个电路中你的问题就是1.5V的要求的指标是多少,5%的精度?还是什么?
如果你要带10A的电流,电流不是从电容里来的,只是突然带载的瞬间,会从电容里补电流出来,1.5V会往下掉。掉多少就是上面的公式决定的了。可以大概估算出容量来。
至于你说的ripple current当然要考虑,ripple current *ESR就是你的电压的波动范围。

楼主:
最大电流就是可能会在瞬间冲到这么高,正常情况不会有这么大的,只由四五安培。
1.5v的要求是5%。
我知道电流不是从电容里来,但是突然有大电流的时候他会从电容里来补电流呀。你说的1.5v会往下掉是指在从电容里补电流的时候往下掉吗。掉的大小是用ripple current *ESR来计算吗。那5%的指标是用来计算v=C*(dI/dt)吗。那这里dI指的是10A吗。那我们的dt一般是多少呢。

网友:
re

你说的没错,瞬间的时候,电容相当于一个带ESR的电源,补电流出去的时候就是1.5*5%的压降就是ESR消耗的.dt不能准确确定,只有估算,实际测量,然后调试合适的,看你的LDO的响应速度.我觉得应该是uS级别的.所以你可以估算一下你需要的容量是多少,调试一下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