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中的三态电路

楼主(2006-11-01):
做FPGA时,如果三态逻辑不是放在最顶层,是不是oe信号就会被优化掉啊
有tx碰到多类似的问题吗?

楼主:
补充一下,偶是用synplify 7.7.1综合的

网友:
内部没有三态状态呀!

内部没有三态状态呀!

网友:
应该不会的

网友:
应该避免内部出现三态逻辑

应该避免内部出现三态逻辑

网友:
是不是用mux比较好呢

网友:
一般来说内部三态逻辑都会被综合成mux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