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L中LPF的截止频率应该怎样确定

楼主(2006-11-02):
各位大侠:
     我现在开发一个PLL,用于FM解调的,输入信号为5.5M载波上调制的音频信号,我们都知道LPF是滤除高频成分,那么LPF的截止频率应该这样确定呢?是不是让音频信号通过就可以了比如仿真设置个20K的截止频率,那位大侠能高知?谢谢!

我的邮箱是QQ是448720778,希望能结识PLL领域的朋友!

网友:
看你的调制指数,算一下大概占用了多少带宽,环路带宽设置成信号带宽,你可以抛一点。。。。

楼主:
谢谢mistdark!
但是当我的电路构架是CP+LPF时,我怎么仿LPF的频率特性呢?用一个电流源跑AC正确吗?总感到怪怪的!我用的是spectre

网友:
整个环路电路级是跑不起来的
要用行为级模型来仿

另外,f_c与很多参数有关,取决于你的系统的要求,noise, signal BW, SNR, locking time, etc.

引用 楼主:
谢谢mistdark!
但是当我的电路构架是CP+LPF时,我怎么仿LPF的频率特性呢?用一个电流源跑AC正确吗?总感到怪怪的!我用的是spectre

网友:
我一般会用ads来跑,不用lpf,spectre 里面好像有专门的noise仿真.....还有如果你是在cadence下的话,应该要把其他电路也拿过来一起仿真(lpf是整个设计的最后一个环节...),行为级的仿真并不是那么准确.

另外楼上是对的,我太草率了,无论vco/lpf/pfd/divider 都有着不同的噪声频率特性,很多文献给处计算公式,以及高低带通特性,在设计频率源的时候主要考虑这些,但是在设计fm demodulator的时候你可能更需要考虑邻近信道干扰所以环路带宽不能太大,另外也不能小到把信号给filter掉的地步.
不过我觉得优化才是王道,我是算不来那么大个数式的...........

网友:
如何做琐相环的系统访真!

网友(2007-09-26):
优化才是王道

网友:
问题是怎么优化,许多折中关系该如何取舍?
这个问题许多文章都说的十分含糊,没有提过程直接给出优化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