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MOS當電容使用問題

楼主(2006-11-02):
請問一下
有沒有人把MOS當作電容使用(操作在accumulation mode下)
電容值該如何simulation
如何套用model

楼主:
抱歉再補問一個問題
就是body又該如何接
請高手解說一下
謝謝

网友:
也想听听!

网友:
源,漏,衬底都接地或电源,相当于多晶栅和有源之间形成上下极板,介质是中间的栅氧,我的理解!

楼主:
抱歉喔
我不理解你說的方式
因為如果全接地或是電源
那何來的電位呢 C=dQ/dV的公式又要如何成立呢

网友:
berkeley 中的EE240教程中有讲的,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
拿mos作电容,要考虑c-v特性,也就是说,电容值是压变的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是一个压变电容,不过在栅极电压高于阈值电压时,等效电容值是相对恒定的具体为CoxWL
如果要使工作在积累区,那NMOS的栅极就要加负电压,等效电容值也为CoxW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用小信号源来测

网友:
Clear your question.

You put NMOS Cap. in Nwell, right?
Or you just NMOS in P-sub only?

网友:
MOS Cap.

MOS cap. is the high series resistance due to bottom plate that's formed with doped sub, and high gate leakage currents. BTW, design in HF or LF?

楼主:
Just design for HF.
The most important was connection of body.(GND or Voltage?)
The second was about how to simulate accuracy capacitor?(model?)

网友(2007-01-14):
直接仿真就知道了

网友:
很少见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
可以仿真看一下C-V曲线,工作在弱反型区!

网友:
没错, Simulatie MOS Cap. CV curve, 选择欲使用之区域,
一般 MOS Cap. CV curve 不会是 linear 的.

网友:
把MOS當作電容使用,一般工作的强反型区
有点是电容密度大,减小面积
缺点是 电容值随电压变化(即使在强反型条件下),主要可以仿c-v特性看看.
如果要减小非线性,可以考虑cross-couple连接法

楼主:
這樣的非線性是否連溫度的系數都要考慮進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