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CMOS射频电路时,如果栅和耦合电容串联后连到PAD上.还要不要做静电保护电路?

楼主(2006-11-02):
在做CMOS射频电路时,如果栅和耦合电容串联后刼到PAD上.还要不要做静电保护电路,我觉得应该不用了,因为耦合电容把栅和PAD隔离开了.静电串不到栅上了.大家谈谈各自的意见.

楼主:
没有人知道啊。

大家不都是说自己在作RF IC吗,难道都不知道吗?

网友:
我觉得要做的

esd很高的
会把电容击穿吧

楼主:
有道理,多谢了。

多谢了。多谢了。

网友:
如果pad连到内部电路的gate,esd瞬时高压会通过cgs打到gate吧,取决于你耦合电容和cgs的比例。
另外就是楼上说的,耦合电容本身是否能承受esd的瞬时高压。

网友(2007-01-08):
多谢了。多谢了

网友(2010-08-20):
Can i also get the pad circuit ?

网友:
取决于耦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