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时一定的编写techbench吗?

楼主(2006-11-03):
我是个初学者,请问仿真时一定的编写techbench吗?

网友:
是啊,你要给你的电路加上信号,电路才能工作啊

楼主:
我画一般的波形可以了吗

网友:
最好形成这样的习惯 以后做大程序就好办了

网友:
是啊,你要给你的电路加上信号,电路才能工作啊

是啊,你要给你的电路加上信号,电路才能工作啊

网友(2008-02-28):
當然要, 這道理就跟 你買了汽車 卻不給汽車加油的道理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