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6-11-03):
各位兄弟姐妹们:
有个问题我一直没搞清楚, 单片机跟SOC 到底有啥区别, 我不是很清楚,  请赐教!
谢谢!

网友: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因使用ASIC实现芯片组受到启发,萌生应该将完整计算机所有不同的功能块一次直接集成于一颗硅片上的想法。这种芯片,初始起名叫System on a Chip(SoC),直译的中文名是系统级芯片。
    如何界定SoC,认识并未统一。但可以归纳如下:
    ①SoC应由可设计重用的IP核组成,IP核是具有复杂系统功能的能够独立出售的VLSI块;
    ②IP核应采用深亚微米以上工艺技术;
    ③SoC中可以有多个MPU、DSP、MCU或其复合的IP核

什么是单片机,单片机有什么用

单片机又称单片微控制器,它不是完成某一个逻辑功能的芯片,而是把一个计算机系统集成到一个芯片上。概括的讲:一块芯片就成了一台计算机。它的体积小、质量轻、价格便宜、为学习、应用和开发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学习使用单片机了解计算机原理与结构的最佳选择。

   可以说,二十世纪跨越了三个“电”的时代,即电气时代、电子时代和现已进入的电脑时代。不过,这种电脑,通常是指个人计算机,简称PC机。它由主机、键盘、显示器等组成。还有一类计算机,大多数人却不怎么熟悉。这种计算机就是把智能赋予各种机械的单片机(亦称微控制器)。顾名思义,这种计算机的最小系统只用了一片集成电路,即可进行简单运算和控制。因为它体积小,通常都藏在被控机械的“肚子”里。它在整个装置中,起着有如人类头脑的作用,它出了毛病,整个装置就瘫痪了。现在,这种单片机的使用领域已十分广泛,如智能仪表、实时工控、通讯设备、导航系统、家用电器等。各种产品一旦用上了单片机,就能起到使产品升级换代的功效,常在产品名称前冠以形容词——“智能型”,如智能型洗衣机等。现在有些工厂的技术人员或其它业余电子开发者搞出来的某些产品,不是电路太复杂,就是功能太简单且极易被仿制。究其原因,可能就卡在产品未使用单片机或其它可编程逻辑器件上。
        单片机的历史 :
第一代:七十年代后期, 4 位逻辑控制器件发展到 8 位。使用 NMOS 工艺(速度低,功耗大、集成度低)。代表产品: MC6800 、 Intel 8048 。
第二代:八十年代初,采用 CMOS 工艺,并逐渐被高速低功耗的 HMOS 工艺代替。代表产品: MC146805 、 Intel 8051 。
第三代:近十年来, MCU 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特点:
( 1 )在技术上,由可扩展总线型向纯单片型发展,即只能工作在单片方式。
( 2 ) MCU 的扩展方式从并行总线型发展出各种串行总线。
( 3 )将多个 CPU 集成到一个 MCU 中。
( 4 )在降低功耗,提高可靠性方面, MCU 工作电压已降至 3.3V 。
第四代: FLASH 的使用使 MCU 技术进入了第四代。

        单片机的应用领域 :
1. 单片机在智能仪器仪表中的应用;
2. 单片机在工业测控中的应用;
3. 单片机在计算机网络和通讯技术中的应用;
4. 单片机在日常生活及家电中的应用;
5. 单片机在办公自动化方面。
   目前单片机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很难找到哪个领域没有单片机的踪迹。导弹的导航装置,飞机上各种仪表的控制,计算机的网络通讯与数据传输,工业自动化过程的实时控制和数据处理,广泛使用的各种智能IC卡,民用豪华轿车的安全保障系统,录象机、摄象机、全自动洗衣机的控制,以及程控玩具、电子宠物等等,这些都离不开单片机。更不用说自动控制领域的机器人、智能仪表、医疗器械了。因此,单片机的学习、开发与应用将造就一批计算机应用与智能化控制的科学家、工程师。

   学习单片机是否很困难呢?应当说,对于已经具有电子电路,尤其是数字电路基本知识的读者来说,不会有太大困难,如果你对PC机有一定基础,学习单片机就更容易。为使绝大多数读者能用上单片机。我们这里将尽量按深入浅出、删繁就简、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单片机的基本工作原理、使用方法交给读者,以达到把大家领进单片机之“门”的目的。不过,单片机和PC机一样,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门技术,有人说“计算机是玩出来的”,单片机亦一样,只有多“玩”,也就是多练习、多实际操作,才能真正掌握它。因此,本讲座会提供各种练习和实验,并介绍一些适用于初学者且性价比较高的单片机和开发系统的货源。你只有认真完成成这些实践环节,才能为进一步深造,打好基础。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答, 真是好人啊.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明白了。

网友(2007-03-13):
一个应用,一个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