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BA AHB的一些疑问

楼主(2006-11-03):
1。AHB总线和其他IP模块的连接是通过哪个模块的?maste or slave
从arm提供的资料上看,master送出地址信号,slave接受信号。从以前的资料上来说,应该有PC指针产生地址信号。如果用master代替PC的话,多个master之间怎么分配。
2。slave是否和其他IP模块相连?amba提供的资料里面没有进行说明,图示的接口也不包括这写接口。所以比较疑问。
3。如果采用16个slave的话,是否在decoder中取地址总线的11-14位作译码就可以,这样可以保证每个slave只有对应1k的地址空间。

我也是刚接触有关AMBA总线,还望大家多指教。
如果哪位大哥可以提供master,slave,arbiter,decode的简单verilog代码,更是多多感谢。

楼主:
大家写master,arbiter,slave代码的时候,就是根据arm公司提供的amba 说明文档写吗?还是有其他更详细的说明文件?感觉不好入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AHB总线和其他IP模块的连接当然是通过AHB总线,多个master的话,由仲裁器仲裁,一个时间上只有一个master占用总线
maste or slave的接口都是与总线的接口
写master,arbiter,slave代码的时候,主要根据arm公司提供的AMBA文档

网友(2007-01-03):
讲的好,很透彻。

网友(2010-02-19):
normal AHB has one master, if you have more, you need one arbitor. read spec of AHB

网友(2010-04-04):
AMBA,听老师讲过,不过都是些理论。具体如何用代码实践,还没做过

网友(2011-07-03):
有没有谁能附一段master或slave的verilog代码呀?我在AMBA_spec里没看到呀~

网友:
spec里边没有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