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n常用以及添加命令介绍如下:

楼主(2006-11-03):
注:pmon中的命令具体使用可以参考pmon的英文文档,也可以通过龙梦电脑启动pmon后,通过输入“h”察看命令。
用于bootload的命令
l         boot命令
该命令是通过网络下载内核文件启动系统,这个文件一般放在指定的文件夹里,例如在根目录下建立一个tftpboot的目录,该目录也是可以放内核的,用于load命令下载内核。
PMON>boot tftp://192.168.xx.xx/vmlinux26.r41
l         load命令
该命令是用于pmon下载内核。下载内核的途径有以下几种:
网络:PMON>load tftp://192.168.2.231xx/vmlinux
本地硬盘:PMON>load  /dev/fs/ext2@wd0/boot/vmlinux
U盘:PMON>load  /dev/fs/ext2@sd0/boot/vmlinux
补充:将gzrom.bin通过load命令写到eeprom
PMON>load –r –f 0xbfc00000 tftp://192.168.2.xx/gzrom.bin
说明:通过网络下载内核时首先要通过ifaddr(后面会给出该命令的使用)配置ip地址;
      运行load  /dev/fs/ext2@wd0/boot/命令时,可以察看本地硬盘的boot目录下的内容。
用于debugger的命令
l         c 该命令设置断点后继续执行
l         t(to) 可以显示程序执行的每一步
PMON> t
Pmon+0x240 3c09a07f lui t1,0xa07f
l         db 删除指定的断点
l         b  设置和显示断点
l         g  开始程序执行
l         sym 设置符号变量名
l         ls  列出当前的符号
l         r  设置和显示寄存器的值
l         l  从内存中反汇编指令
l         bt 显示函数列表

用于misc的命令
l         devls命令
该命令列出设备名和类型。
PMON>devls
Device name     Type
wd0             DISK (如果挂了硬盘列出来,第一块硬盘)
wd1             DISK(第二块硬盘)
rtl0              IFNET
cd0              CDROM(光驱)
usb0             USB(第一个u盘)
usb1             USB (第二个u盘)
l         flash命令 编程使用flash memery
l         tr命令 选择一个透明模式
选择模式
用于shell的命令
l         h命令
该命令是帮助命令。在”PMON>”提示符下,输入“h”会显示pmon的所有命令,按空格键是翻页,按“enter”一行一行的显示(ctlc+c终止)
PMON>h
如果要单独察看某个命令的使用信息,可以输入:h 命令
PMON>h  pciscan
输出如下:
pciscan  [ -b <bus>][-d <dev>]         scan pci bus
          -b <bus>  bus no
          -d <dev>  dev no
l         vers命令
该命令用于显示pmon的版本信息
l         eval命令 计算表达式并且显示结果
PMON> eval 2+6*4
0x1a  032  26
l         more命令 通过标页数控制输出
l         sh命令
l         stty命令 设置和显示终端的设置
PMON>stty –a  显示tty0的终端、ioctrl和波特率的设置
term=tvi920 baud=9600 canon echo echoe onlcr icrnl istrip ixon
  erase=^H stop= start=^Q eol=^J eol2=^C vintr=^C
PMON>stty tty1–a 显示tty1的所有设置
PMON> stty  [tty1] 115200  设置tty0(或者tty1)的波特率
用于netwoork的命令
l         ifm命令
该命令用于修改网卡(rtl8139)的下载模式
PMON>ifm 100(以100M的模式下载)
PMON>ifm 10 (10M的模式下载)
PMON>ifm auto(自动选择)
说明:运行该命令时,最好在设置ip地址之前,即pmon启动完。
l         ifaddr命令
该命令用于设置ip地址。
ifaddr  网卡名  ip地址
PMON>ifaddr  rtl0  192.168.2.123
l         ping命令
该命令用于察看网络是否是连同的。
PMON>ping 192.168.2.xxx(或www.163.com
用于memory的命令
l         compare命令
该命令是用于比较pmon在内存中的地址的内容。
compare from to with
from 用于比较的起始地址
to   用于比较的结束地址
with 用于比较的另一个地址的开始地址
PMON>compare 80010000   80020000   80010020
l         m命令  显示和修改内存
l         d命令   用十六进制或者ascii码形式显示内存
l         copy命令 把指定大小的内容从内存的一个地方拷到另一个地方
l         fill命令  写一个十六进制的数或字符串到内存中
l         search命令 在内存中的某段地址中搜索内容
用于pci的命令
l         pcicfg命令
该命令显示pci总线上的设备的寄存器的内容。
pcicfg  bus  device  function(或者register)
PMON>pcicfg 0 6 0 6表示显卡设备)
0000 515a1002(按回车键,会显示其他寄存器的内容)
PMON>pcicfg 0 6 0014
显示14寄存器的内容。
l         pciscan命令
该命令扫描pci设备上以及分配空间。
PMON>pciscan
用于enviroment的命令
l         env 显示pmon中的一些变量
l         set 设置和显示变量的值
   PMON>set ethaddr xx:xx:xx:xx:xx:xx  (设置mac地址)
用于8139的命令
l         netdmp命令
该命令用于显示rtl8139网卡的寄存器的内容。
PMON>netdmp

网友(2006-12-06):
有价值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