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如何解决quartus2到modelsim的路径问题?

楼主(2006-11-03):
我使用quartus2做完工程以后想用 modelsim做时序防真
在settings->simulation设置modelsim[verilog],Run gate-level...   选中
开始编译之后出现:

Error: Can't launch the ModelSim software -- the path to the location of the executables for the ModelSim software not specified.

我想应该是路径问题,但又不知道是怎样设置
请大家帮忙!!!
万分感激!!!

楼主:
我用的是modelsim通用版本。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 Assignment->EDA tools settings: Here are from the help doc.

ModelSim PE/SE Design Flow:

The following steps describe the typical functional and timing simulation flow with the ModelSim PE or SE (non-OEM) software:

Set Up the ModelSim Working Environment

Set Up a Project with the ModelSim Software

Perform a Functional Simulation with the ModelSim Software

Compile Libraries and Design Files with the ModelSim Software

Perform a Timing Simulation with the ModelSim Software

Locate Signals to Source with the ModelSim Software

You can also run the ModelSim PE/SE software automatically from within the Quartus II software using the NativeLink feature.

网友:
回复 网友B:

To run an EDA design entry/synthesis, simulation, or timing analysis tool automatically from the Quartus II software using the NativeLink feature, you must add the following environment variables for the directory path of the appropriate EDA tool by typing the following command at the command prompt:

path = <Modelsim-Altera installation directory>/win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