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06-11-04):
我设计了一个FIR滤波器(用的ISE哈)
使用了32个复数乘法器(乘法器师调用的IP core)
使用32个ROM(IP core)分别为乘法器提供系数输入
但是怎么会出现一下错误呢:

ERRORlace:419 - The design contains 32 BRAM components that are configured as
   512x36 BRAMs and 96 multiplier components. The multiplier site adjacent to
   the location of a 512x36 BRAM component must remain free because of ressource
   sharing. Therefore a device  must have at least 128 multiplier sites for this
   design to fit. The currently chosen device has only 120 multiplier sites.

难道 Xilinx 的 IP 核 :rom 与乘法器的使用还有限制吗???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
我没用过fpga
不过,看报错,好象是资源不够
换个器件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硬件不是写c,想什么就来什么。

啥意思哦

大侠
能否给小弟指明一下啊

网友:
ROM不够用了

网友(2007-01-08):
RAM is not big enough, So it tried to share the RAM. In order to share the ram, the multipliers close to the ram cannot be used, them you don't have enough multiplier.

Change the device having bigger RAM or more multipliers.

网友:
是啊,作硬件应该考虑全面些

网友:
优化设计,减少面积。减少点不必要的功能。

网友:
multiplier不够用了

网友:
又学了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