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IT51 T51的研究

楼主(2006-11-04):
有谁研究过T51吗,它是通过pipelines实现的吗,还有它的internal RAM timing 是什么样的,哪位高人指导一下?多谢了

楼主:
IT51 簡介
===========
1. 改良自T51 from opencore
2. IT51_top 介面訊號類似 synopsys DW8051
3. High-Performance 1-Cycle 8051
4. instruction compatible with standard 8051
5. 256 byte internal data memory I/F
6. support up to 64KB external data memory
7. support up to 64KB internal program memory
8. sfr-bus
9 no dual-port memory used
10. no watch-dog timer
11. dual DPTR (DPTR0, DPTR1)
12. sleep mode support
13. no stop mode
14. six external interrupt
15. UART/Timer are NOT fully tested yet
16. no internal tri-state bus
17. 2-Cycle MUL Instruction

在此建議:
IT51比較適合當 embedded MCU
所以不要用一般市面上的標準8051的眼光來看他
例如他沒有P0, P1, P2, P3, 沒有EA, 沒有 ALE
RTL Code內無任何memory
所有的memory 都必須外接, 包含Inter. Mem, Ext. Mem, Program Memory等...

网友:
oc8051是流水线实现的

通过增加取指带宽,来提高时钟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