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xilinx的板子上这样写fir滤波器行吗?

楼主(2006-11-04):
刚开始学,恭请请大侠指教!!!

module fir(x,clk,reset,y);
    input [7:0] x;
    input [0:0] clk;
    input [0:0] reset;
    output [26:0] y;
  wire [7:0] x;
  wire  clk;
  wire reset;

  fir1 lh01 (
.CLK(clk),
.RESET(reset),
.ND(),
.RDY(),
.RFD(),
.DIN(x),
.DOUT(y));
endmodule
fir的datasheet我看了,
在test bench中输入x和clk

网友:
fir1模块从哪来呢

楼主:
fir是ise自带的一个ip core!我只看了它的功能和j接口!!

楼主:
程序可以综合,就是警告是端口太少,估计还要做些控制方面的东西吧

楼主:
请大侠指教阿!!!1

楼主:
有位大侠说滤波器的参数最后是通过cof(滤波器的系数)实现的,不知道怎样实现,请指教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啊

网友:
可以,前期调试的时候看着加就好了,有些信号不需要,最后定的时候最好不要空信号。

楼主:
不要空信号时什么意思啊?不是要赋值了马?大侠

网友(2015-01-12):
空信号也可以不给引脚输出,但是最好用wire语句给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