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41的直流放大器零漂怎样解决?有图!

楼主(2006-11-05):
各位高手,我搭了一块741最简单的的线路放大板,电源采用+-9V,发现零漂厉害,过一会就要调节3脚对地的电阻,请问怎样解决?急!!!

楼主:
怎么看不见图呀?
说明:  2脚是反相输入端,信号源串接81欧电阻
           3脚是同相输入端,串约5.8K电阻接地
           6脚是输出端,接100K电阻至2脚反馈
           7、4脚是正负电源,9V
           1、5、8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