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句ADI的并行指令

楼主(2006-11-05):
/* Add/subtract two vector values while incrementing an Ireg and loading a dat
a register. */
R0 = R2 +|+ R4, R7 = R2 -|- R4 (ASR) || I0 += M0 (BREV) || R1 = [I0] ;
问题是R0的值如何由R2和R4得到,是普通的加法吗?
可否举个例子,谢谢

网友:
将它拆开来理解就是了
r0.h = r2.h + r4.h, r0.l = r2.l + r4.l
r7.h = r2.h - r4.h(asr), r7.l = r2.l - r4.l(a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