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振荡器的谐波抑制问题!

楼主(2006-11-06):
怎么样判断二次谐波的抑制程度?二次谐波和一次谐波的比例是多少算是比较好啊? 如何有效抑制二次谐波? 谢谢!

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一个滤波网络可以抑止二次谐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VCO性能做好,2次谐波会抑止比较好的

网友(2006-12-20):
使用差動式的電路結構會有較好的二次斜坡抑制,抑制程度的多少?波形越對稱就有比較好的二次抑制...看頻譜也可以看的出來

楼主:
呵呵

谢谢大家, 我用的是差分结构, 然后后面加一个差分的buffer, 二次谐波问题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差分的,2次基本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