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低通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06-11-06):
哪位大虾给说一下在低通滤波器设计中,参数Q有啥作用,还有就是在低通滤波器设计时中心频率是怎么计算的???   好像在设计LPF时 没怎么提到这两个参数的 , 可上次被老板鄙视了。。。  求救阿

网友:
小弟认为Q是用来标识所设计滤波器好坏的参数,Q值越大,幅频特性曲线越陡峭,滤波效果越好...
至于中心频率我不知道了...低通还有中心频率吗???如果知道了给说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   就是觉得低通的中心频率听起来就奇怪

网友:
是滤波器Q值,还是元件Q值,呵呵,lpf的中心频率?让你们老板给菜鸟我们讲授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这个都 不弄清楚就设计lpf了? 不被鄙视就不正常了!

Q是一个标准2阶传输函数单元的一个参数,等于(2*阻尼系数) 的 倒数,主要是决定幅频特性曲线的形状的,具体 楼上已经有人答复.
对于lpf,一般讲 cut off frequency 和stop band frequency
楼主的center frequency 估计是 cut off frequency 吧
这个频率主要是由 R(也可能是Gm)*C 决定的,当然,不同的实现结构有不同的表达......

网友:
恩,jiangnancai说得不错。在设计一个东西之前,要把基本概念搞清楚。其实,Q值不一定是越高就越好,要根据应用于哪里?Q 值高了,其他参数会相应发生变化,这要寻求折中了。

网友(2011-05-07):
中心频率?带通?

网友:
熟悉一些概念是必须的

网友(2013-04-12):
带通  带阻  才有中心频率

网友(2013-05-29):
Q值一般由你选用的结构决定,butterworth, chebyshev,bess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