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1-06):
请问各位大虾,RX8025是通过IIC与ARM连接的,初始化RX8025怎么初始化的啊,是不是跟ARM7里面自带的RTC初始化一样的啊??

网友:
应当用命令的方式吧,一般IIC的从设备有个地址,利用IIC总线,将命令写入到从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