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理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6-11-07):
电子产品都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损坏的?
不管是mos,还是ttl, 他们的要是损坏都是由于电压高,造成的击穿,从而使其不能恢复。
(这种说法,对不对,好像在半导体的书上看见过)
而一般的芯片都设计了保护环,可以避免由于静电造成的损坏。
还有就是,硬件的损坏和软件有关系?我认为没有关系。
一般的系统级的电路,都会有一些的,比较器,还检测电路的电压,温度等,来保护电路。
我想,除了用武力的方法,电子产品应该不会坏!
可有那么都得电子东西都坏了,为什么?
请指教!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产品都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损坏的?
不管是mos,还是ttl, 他们的要是损坏都是由于电压高,造成的击穿,从而使其不能恢复。
(这种说法,对不对,好像在半导体的书上看见过)
而一般的芯片都设计了保护环, ...

保护环可以避免由于静电造成的损坏
一般的芯片都设计了保护环

网友:
看来楼主不是做这个行业的.

看来楼主不是做这个行业的.

楼主:
楼上的您知道?
您要知道就告诉我一下
谢谢!

楼主:
这个问题很容易吧,那位高人,可以给我讲讲,谢谢!

网友:
怎么我觉得楼主说的象是说“女孩子都是漂亮的”一样,呵呵

楼主:
想学习一下
无聊之人,请88

楼主:
???????????没有人会?

网友:
所有的电子元件、集成电路芯片都要进行可靠性设计,一般设计寿命为10年,但是针对不同用途,设计的寿命有所不同,比如玩具用的芯片就没必要太长的寿命。

楼主:
楼上的意思,那就是由于ic设计决定了电子产品的寿命。那您能比较详细的说一下什么因素影响了ic寿命?
谢谢!

网友:
系统出问题,也许是电路问题,也许是其他问题.即使是电路问题,也许reset一下就好了呢.也许芯片设计的时候有点小bug,有时状态跑飞了,reset一下又能用.

网友:
器件的损坏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时静电不会直接损坏器件,但是会缩短器件的寿命。同样比如,虚焊,器件的使用环境(如湿度,温度),器件不恰当的使用,信号偶尔由于干扰对器件输入造成的影响等等。总之,每个电子元器件都有自己的使用寿命,和条件吧,呵呵,不知道该怎么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