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选择!!

楼主(2006-11-07):
请大家帮我介绍几款通用的MOS管!

我准备仅仅用它来做放大,混频,我找了很多类型,但都带有开关性能,不是最基本的MOS管,不知道行不行,并且一般同有介绍工作频带!!

再问,带开关性能的MOS管,能做放大,混频作用吗???

它的工作频率大约在100M,或者更高!!

望大家多多指教!! 很急,谢了!!

还想再问一下,一般生产MOS 管的厂家有哪些,能否给个网址!!

楼主:
没有人回啊!顶一下,快沉了!!

网友:
带开关性能的MOS管,能做放大!
作为ic来说,mos管的长好像决定了,最大的工作频带!不太确认。
好像有一个公式,! 可以在半岛体物理方面的书中找到。
对于混频,有2种方式。一种是利用开关特性,一种利用的是晶体管的非线性的关系。可以看一看一些关于混频器的论文。
如果你做的是pcb的话,具体的东西我就不太清楚了
只对ic方面的mos管的选择有过一定的经验。
还要请高手指点一番。

楼主:
谢了!! 总算有人响应了一下!1
我现在用功率型MOS管混出来的效果还不错,但是就是太贵了,有点浪费,正在找通用的,再找找!

网友:
看来楼主是做pcb的。
看来有很多的东西还要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