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扁兄,关于AMBA2.0中transfer size的问题

楼主(2006-11-07):
扁兄: AMBA2.0 Spcification中的几幅Timing diagram 显示,address的递增与transfersize相关, transfersize 为word ,address每次递增4,transfersize 为halfword,address每次递增2,很奇怪,难道是Slave的每个address里存储一个byte吗?Slave 不是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己设计吗?再有transfersize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一次传输的数据大小吗?那么是不是这个transfersize必须小于等于databus的宽度?

网友(2010-04-15):
我也需要啊

网友(2016-04-27):
AHB总线有两个信号与传输长度有关,一个是HSIZE,这个表示单次操作字节数,可以是1,2,4(32位总线);
另一个是HBURST,这个表示突发节拍数,一次突发传输总字节数=HSIZE*HBURST(一次突发过程中HSIZE保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