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长线资源?

楼主(2006-11-07):
请教什么是长线资源?可以用约束布局布线工具来使用吗?
谢谢大家!

网友:
长线资源??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阿!是不是翻译有误??
请高手解答

网友:
不是很清楚

网友:
长线资源是FPGA里面的一个概念,是一种可以跨越好几个区域的内部连线,延时很短。
很久以前看过一本基础的FPGA教程有提到。